楼主(2015-08-09):
接通电源后出现:this device contains Free Software,see OP properties in the control panel for details。无法通信,不能更新OS。请老师指导!
第一次在下载画面时,出现更新版本时,提示下载失败,重启屏后就出现上面的问题。见图。

楼主:
在Wincc中试图如下更新OS,仍旧不能恢复。

网友A:
看来你是在下触摸屏时提示你更新版本的,这属于在线更新,如果在更新途中,连接丢失,那么你的屏就废了,跟手机刷机刷成板砖一样,只有返厂了。

以后再更新版本,要离线更新。具体方法如下:1.打开“项目”,2选择里面的“传送”,3选择“OS更新”,这样即使你的连接途中失败,还是可以重新来过的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这可是金“砖”。

楼主:
哪位师父有解决办法?

网友B:
prosave是可以救砖的

之前救砖画面。

[attachment=138653]  [attachment=138654]  [attachment=138655]

关键点在 点击更新OS 在点是的对话框的时候 马上给HMI上电,上电过早或者过慢都连接不上。 我当时试了大概10多次才连接上。 而且是给24V电源弄了个开关,右手点鼠标的同时左右按开关上电

网友C:
是的啊,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用五楼prosave是可以救砖的

之前救砖画面。

一下就搞定啊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我马上试试。

网友D:
博途可以重新更新OS,我碰到过一次,问的西门子技术支持用博途可以重新更新

楼主:
试了好多次,无法更新OS并恢复出厂值。
请老师指导!
本本的系统是WIN7,本机有线网卡损坏,用的是USB网卡。网卡IP设置为192.168.1.1,网关为192.168.1.0,PN屏设置为192.168.1.2。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好多次,无法更新OS并恢复出厂值。
请老师指导!
本本的系统是WIN7,本机有线网卡损坏,用的是USB网卡。网卡IP设置为192.168.1.1,网关为192.168.1.0,PN屏设置为192.168.1.2。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无法更新OS并恢复出厂值是什么情况

1.你的屏连接上了吗,出现正在传送的画面了吗,如果没有请继续尝试我说的连接方法吧,也可以换个电脑尝试。
2.如果你是连接上了还无法恢复 请联系代理商返厂修复把。

网友E:
长姿势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无法更新OS并恢复出厂值是什么情况(就是勾选复位为出厂设置

1.你的屏连接上了吗,出现正在传送的画面了吗,如果没有请继续尝试我说的连接方法吧,也可以换个电脑尝试。

谢谢老师,再试试。

楼主(2015-11-04):
没有呢,正愁呢!
您有没有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