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计时不准确?

楼主(2015-08-10):
大家好,最近有对一程序进行修改,增加一部分的时间监控,但在用SM412进行计时时,却发现一直处于偏快的节奏,1Min大约要快到10s左右,我想问下,有办法修正吗?

楼主:
有没有哪位师傅能帮我解解惑啊,请大家帮忙
keven1

网友A:
用沿触发试试看!

网友B:
确实类似的程序与实际程序的大小和扫描周期有关。
建议用定时器(T)、传送指令(MOV)组合编辑。

网友C:
我是初学者,不知道是不是扫描周期和脉冲时间不对
加油
小侯

网友D:
照你程式來看
構想應該是對的
不過SM412為0.5S ON 0.5S OFF
當SM412在ON期間(= K1XAC0 K0 )執行+1動作
在SM412 ON期間(= K1XAC0 K0 ) 瞬間ON OFF多次(接觸不良或是其他原因)則計算會多上一些
或是使用LDP ORP指令做前緣觸發
計數則會在SM412 ON的一掃瞄內判斷(= K1XAC0 K0 ) 是否成立,成立計數+1
下载积分:+1(无所谓的谎言) 冰河世纪 ww ..
为什么计时不准确?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