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密码错误提示问题

楼主(2015-08-10):
请教各位大神,我用直接窗口弹出密码输入页,输入密码错误时第一次能正常弹出密码错误信息框,之后就不能正常弹出了,关闭直接窗口后再调出时会直接显示密码错误信息框,怎么回事啊,该怎么修改呢,新手练习阶段请大家帮忙!开始点击右下角安全设置进入,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啦。正确密码是111

楼主:
这个不用宏指令不能做吗,还没学宏指令呢,不会用

网友A:
不用宏指令一样达到各种效果。试试这个。参照图片,窗口7 也就是密码错误提示窗口,把 CLOSE功能键 通知打钩 复位LB9060(密码错误提示)就行了。
谢谢,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像这种情况找到密码是最主要的。如实在找不到就用威纶触摸屏编程软件打开后找到密码。但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于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