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台欧姆龙PLC CP1H与一台NB型号触摸屏连接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5-08-10):
求教!两台欧姆龙PLC CP1H与一台NB型号触摸屏连接有什么方法 PLC只能使用串口2的情况下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A:
PLC用主站/从站了解 主站同触摸屏连接

楼主:
两台PLC之间没有通讯,两台PLC都是用串口2 rs485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B:
可以用EtherNet/IP以太网连接, 触摸屏做主站 PLC之间采用PC LINK共享十个数据 完毕~~~~~
好好赚钱

网友B:
只用串口2的话,只能用485组网通信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