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0):
               最近在做一个光栅尺与QD62D通讯的程序,光栅尺是A/B相脉冲式的。
  通过自己手动移动光栅尺能够在程序中读出光栅尺的当前值,也能对当前值进行复位。
  可是当我把光栅尺安装在我的机械部件上时,我通过千分表,读出我机械上每一步的位移量为0.001MM,
  可是只有在我的机械上移动量为0.002MM时,我的程序对光栅尺读出的当前值为 1 。
现在光栅尺的分辨率为0.0001MM

   光栅尺在安装时平行度基本调整过。
   程序也只是通过自动刷新设置的寄存器读取一个当前值而已
所以我考虑是不是  1.我的QD62D的开关设置上有问题。我的脉冲模式是  2相1倍
                                                         速度是  100k
                                                                                                    计数格式是 线性。
现在主要问题是机械值与光栅尺读出的当前值不匹配。  我机械值为0.002MM时,光栅读出的当前值为1.如果我读出的机械值为0.001MM时,我的光栅尺根本就读不出当前值
请教大家是不是模块参数设置的问题??    急
Q系列系统+ms77+QD62D。

网友A:
光栅尺分辨率是多少,0.002????

你想0.001有变化用2相4倍模式
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