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z的问题

楼主(2015-08-10):
为什么电压正常HZ不正常,一相是50HZ,第二相是45HZ,但第三相HZ为0,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市电到配电柜,配电柜上的HZ表显示的,电机带不动
巫山石军

网友A:
你怎麼得到這測量值的??

网友B:
描叙清楚点,是发电机吗?
下载积分:+1(机电是我) 不是,市电

网友C:
测量方法不对或者测量工具有问题

网友D:
同意4楼说法。

网友E:
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要么电源缺相,要么测量工具有问题。你这里的频率和同一线路其它用户的一样,都由供电公司保证。

网友F:
那位大侠知道,我也想了解了解

网友G:
如何测得?是AB,AC,BC还是AN,BN,CN。是通过转换开关到表的吧。开关有没有问题。市电是不会有频率变化的,电压正常,缺相就不可能

网友H:
带不动电机,测一下有没缺相

网友I:
绝对不可能是频率问题,现在都是并网发电,频率相位实时监测,一定是你的表有问题了。

网友J:
缺相可能是最大 ,HZ怎么测量还真不知道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缺相可能是最大 ,HZ怎么测量还真不知道
示波器

楼主:
配电柜上的HZ表上的线是怎么接的?
巫山石军

网友L:
电源故障。
于英剑

网友M:
福禄克万用表,有测交流频率的功能, 跟测电压一样, 不过这里不会存在频率问题,三相交流电,电压跟频率是同时存在的,所以,还是自己检查检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