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图安装问题

楼主(2015-08-10):
安装完播图V12和wincc advanced版本之后,在更新V12到SP1版本,出现这样的情况,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不都V13了吗?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网上没有找到V13的,而且我的XP神机也带不动

楼主:
问题分析了一下,是由于我装了WINCC ADVANCED V12版本,还有startdrive,STEP7升级到SP1之后,这两个不兼容了还是advanced没有升级到SP1导致出现问题
于是重装了系统 - -!

网友B:
问题解决了。

网友C(2015-09-16):
大神们,有V12的软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