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通讯问题

楼主(2015-08-10):
CP1H的PLC,主站如何读取从站的I/O数据? 怎么在程序里进行通讯设置?

网友A:
每个站点有对应的储存位

网友B:
看下手册

网友C:
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

网友D:
设置通讯协议,协议不一样通讯程序也就不一样。用PLC自带的串口在设置里面的串口1/2设置通讯协议,扩展口就另外。等等……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楼主:
不是说主站到从站1,有一些专门的地址吗,从站1到主站也有指定的地址吗? 当然还有其它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