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R T34 D34 台达的意思????

楼主(2015-08-10):
求解,台达新人!!! 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A:
和三菱T0 D4一样的意思。
下载积分:+1( ) 真诚感谢!

网友B:
就是 时间计时啊。计时目标存到D34里,到达D34存的值,下一行就导通

网友C:
这程序……
意思是T34号计时器,计数的目标值在D4里面,比如你给D4传个10
那这一行也可以理解成这样:LD M4 ;TMR T34 K10
然后下面我也不懂为什么要用T34跟D4做‘等于’比较,D4本身就是T34的设定值,直接来个LD T34结果是一样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