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间接寻址问题

楼主(2015-08-11):
大神帮解释一下下面的程序,希望详细说明一下每步的意思,看不太懂

网友A:
前5段程序很简答 ,就是赋值而已。第六段程序,前2个是乘法和加法运算,第三个是移位指令,因为第七段要用到DBD18指针寻址,后面3位是不参与运算的,所以要左移。如果左移3位就是字节运算,左移4位就是字运算,左移5位就是双字运算。在DB块里面的地址看看是怎么设置的了。
至于第七段程序,如果你明白我上面说的话,就很容易看懂第七段的程序了。

网友A:
补充一下,看了一下第七段最后一句,应该是左移4位的字运算。因为指针偏移了p#2.0
还有就是这个程序竟然用梯形图来写,真是。。。。。太浪费了。
感受一下我们的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