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私服电机选型

楼主(2015-08-11):
关于私服电机选型我们公司是机械工程师选,请问别的公司是否也是这样?如果是电控选,机械工程师要给那些参数?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般就是扭力,要什么样的惯量,是否要键槽,刹车什么的
我个人觉得还是让做机械选择,这样的话,机械会考虑安装问题,会不会有干涉什么的?
电气选择不会考虑外型尺寸什么的,最后影响安装和美观啥的

网友B:
根据机械工程师确定扭力,惯量,,转速等叁数选型的

网友C:
个儿认为还是电气工程师选为好,因为要考虑到工作条件比如速度等其他要素,选好再给机械工程师匹配结构

网友D:
不能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