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天注塑机与机械手时序配合

楼主(2015-08-11):
如题所示,现有个案子是海天注塑机加装机械手,有没有弄过海天注塑机的朋友,给个注塑机的信号时序(各信号的详细说明),机械手是双Z轴的,Z1为上料装置,Z2为下料装置,
各位弄过注塑机的朋友快快现身啊·······
好好赚钱

网友A:
海天注塑机用的弘星电脑,看看电脑操作说明书。机械手电脑上有个选用开关的

网友A:
用机械手要有两个信号给电脑主机板连接,1.机械手开始动作,也就是模具开到哪位置时开始
2.机械手动作完成,也就是机械手离开模具应许合模

网友B:
我可以,搞过多年注塑机程序,晚上有时间告诉你

网友C:
冷却时间一到机械手前进待机(等待开摸),开模到位后手臂去抓取产品(分顶出前抓紧和顶出后抓紧),抓取产品后退时有两个检测开关(单检出或双检出),碰到检测开关后就可以合模开始下一循环了,我们这的都是这样的工作流程。

网友D:
就是海天机要有一个开模信号,开模位置信号给机械手,机械Z轴就下取产品,取完产品上到设定好的原点,给注塑机一个信号开始锁模,机械手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没有取到产品也不能合模。

网友E:
在說交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搞过多年注塑机程序,晚上有时间告诉你
多多指教!!QQ113650399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