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1):
自动控制技术工艺说明
本系统是一个三层货梯控制模拟系统。具有自检、速度自动控制、顺向截停、轿厢内选层、轿厢外呼叫等功能。模拟系统采用工作台的T4三层电梯模拟控制模块、T6直线位移传动模块、T7按钮指示灯模块、T8直线电机模块、T9转速/位移表模块以及、T10变频器模块等组成一个货梯控制系统。其中T4、T7用于操作和指示作用,T6、T10组成货梯传动系统,T8模拟货梯门系统,T9显示轿厢位置。货梯示意图见图1。
图1 货梯示意图
1、自检功能
传动电机在停止状态时按下自检按钮T7-SB1,系统开始自检,自检期间指示灯T7-HL1以1HZ频率闪烁。自检步骤如下:
货梯下行,运行到底层,触发T6-SQ1(下文提到的SQ1-SQ3均为试验台左下方T6直线位移传动模块的接近开关),将编码器当前数值作为系统的起始点(即零点)。
货梯上行,运行到三层,依次触发SQ2、SQ3,触发SQ3后将编码器当前数值作为终点高度(三层高度),系统依据编码器数值和三层设定的高度自动计算出轿厢运行中所处的实际位置,自检完成。且要求触发SQ3后,位移表能始终正确显示轿厢当前刻度尺所标示的位置。
自检过程不限于以上方式,只要位移表可以正确显示轿厢位置,以及获取所有自动控制需求的数据即可。
自检检验:用三个钮子开关控制PLC对位移表的输出,每单独接通其中一个钮子开关,位移表可显示对应楼层的接近开关刻度尺位置。三个钮子开关全部断开时,位移表显示轿厢实际位置。
自检期间速度要求:自检期间变频器输出频率固定为15Hz.
2、速度自动控制
(1)变频器运行加速时间8S,减速时间2S,变频器输出频率上限20Hz。
(2)货梯正常运行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为15 Hz,在距离目标位置小于5cm时,速度为10 Hz。
3、自动控制要求
操作人员可在货梯轿厢内进行选层操作,也可在各楼层货梯外对货梯进行上、下呼叫操作。要求选层信号选定后,再按一次此层的选层按钮,可取消选层信号,轿厢外呼叫信号不可取消。
指示灯要求:当操作人员按下轿厢内选层按钮,或是轿厢外呼叫按钮时,相应的指示灯亮起。电梯楼层指示灯L1-L3用作指示当前货梯所处楼层用,要求除自检期间外,至少有一盏灯亮。
单一呼叫信号:当只有一个呼叫信号时,如仅按下2层的下行按钮D2,或仅按下轿厢内第3层选层按钮S3,货梯会自动运行到指定层,并在到达指定层后执行一次开、关门动作(具体动作要求见货梯门系统),然后复位掉呼叫信号。
顺向截停:在电梯轿厢运行过程中,任何与轿厢运行方向相反的呼叫信号都不响应,但是如果轿厢运行前方没有与运行方向同向的呼叫信号时,则电梯响应轿厢运行方向前方的反方向呼叫信号。例如电梯在一层将要运行到三层,在运行过程中可以响应2层向上的呼叫信号和2层选层信号,但不响应2层向下的呼叫信号,到达三层后可以响应三层以下的呼叫信号。
电梯具有最远反向外呼叫功能。例如电梯在一层,系统同时锁存有二层向下呼叫信号和三层向下呼叫信号,则电梯先响应三层向下呼叫信号。
4、货梯门系统
(1)门系统采用T8直流电机模块进行模拟。方向控制继电器及驱动单元实验台内部集成不需要选手接线。
(2)开、关到位限位分别采用一个钮子开关代替。T7-SB2作为开门按钮用,T7-SB3作为关门按钮用,T7-HL1以2HZ频率闪烁表示正在开门,常亮代表开到位限位接通;T7-HL2以2HZ频率闪烁代表正在关门,常亮代表关到位限位接通。
(3)开门到位限位接通5S后,如果没有按关门按钮,则门自动关闭。在5S等待期间按关门按钮,电梯门跳过等待时间,立刻执行关闭程序。
(4)开门按钮只有在门正在关闭期间有效。
(5)门系统连锁保护功能:电梯门只有电梯处于停止状态,且轿厢接通楼层接近开关时才可以打开,在门打开期间。轿厢禁止运行。电梯运行时,开、关门按钮不起作用。
(6)直流电机驱动单元输入信号(0-10V)由变频器2#和3#端子供电。
5、其他功能
(1)急停功能:急停按钮T7-SB4作为变频器外部故障输入信号用。当急停按钮动作后电动机停止,变频器报外部故障,具体实现方式可自由决定。
(2)变频器与PLC之间的控制方式可以在PROFIBUS-DP和端子排控制之间自由选择。
(3)工控机与PLC之间通过以太网模块CP343-1进行通信。
6、注意事项
(1)变频器设置电动机参数时电动机电流统一设置为0.6A。
(2)PLC硬件组态时,CP343-1模块的版本号选择V2.4。
(3)为保护设备,必须首先实现急停功能。

楼主:
西门子300PLC编写三层电梯程序的设计与模拟
附件: 自动化工艺说明.rar (95 K) 下载次数:273

网友A:
你这个方案,老板会破产的!

楼主:
不是,是个考试题目那

网友B(2015-10-31):
谢谢楼主分享!
不排毁以进取, 不刻人以自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