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系列PLC的USB连接线的驱动

楼主(2015-08-11):
哪位朋友给一个Q系列的PLC的连接线USB的驱动啊,我用的是XP系统需要驱动才能连接PLC

网友A:
PLC USB 線安裝
我的電腦--->控制台--->裝置管理員-->?不明裝置--->更新驅動程式--->手動安裝
--->C:\MELSOFT\Easysocket\USB Drivers
谢谢,我的软件里面没有->C:\MELSOFT\Easysocket\USB Drivers

网友B:
在软件安装目录下MELSOFT\Easysocket\USBDrivers
谢谢朋友

网友C:
你安装三菱软件时就在你电脑上安装了USB驱动,你连接PLC时显示要求你安装USB驱动时,打开三菱安装文件夹
MELSOFT\Easysocket\USB Drivers
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谢谢,我的安装软件里面没有这个文件夹啊

楼主:
谢谢,我的软件里面找不到你所得文件夹啊

网友D:
安裝驅動程式時可能安裝失敗 或許重安裝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谢谢回头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