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1):
电脑WINDOWS7 专业版,已安装S7-PLCSIM V13 SP1和TIA Portal V13 SP1
两个软件,但是在TIA Portal V13 SP1软件找“设置PG”接口处也是找不到PG/PC  接口:  PLCSIM S7-1200/S7-1500.
如图片显示: [attachment=138343]

网友A:
PG/PC接口应该是PLCSIM V13.X吧,下面有仿真选择S7-1200/1500那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PC接口应该是PLCSIM V13.X吧,下面有仿真选择S7-1200/1500那项吧

就是因为没有PLCSIM V13.X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没有PLCSIM V13.X选项

建议重装下PLCSIM V13 SP1,可以直接在更新里面下载安装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装下PLCSIM V13 SP1,可以直接在更新里面下载安装比较方便

感谢你的回复。
已经重装过一次,现在正在下载PLCSIM V13 SP1 Upd1试试。

楼主:
[attachment=138432]
安装PLCSIM V13 SP1 Upd1后可以正常仿真运行。
由于PLCSIM V13 SP1缺少文件造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38432]
安装PLCSIM V13 SP1 Upd1后可以正常仿真运行。
由于PLCSIM V13 SP1缺少文件造成。

解决了就好,portal tia软件太大,一些问题也只能通过重装或者重做系统来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38432]
安装PLCSIM V13 SP1 Upd1后可以正常仿真运行。
由于PLCSIM V13 SP1缺少文件造成。

不是PLCSIM V13 SP1缺少文件,而是由于西门子在32位系统中的Bug造成的。

在64位系统中,SP1表现正常。

Good Luc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PLCSIM V13 SP1缺少文件,而是由于西门子在32位系统中的Bug造成的。

在64位系统中,SP1表现正常。

附上其他论坛给出的一个补丁,希望能帮助到其他有类似疑惑的人!
描述:在 STEP 7 _TIA Portal_ 中如何启动 S7-PLCSIM以及如何解决S7-1200不能仿真弹出中断点
附件: 在 STEP 7 _TIA Portal_ 中如何启动 S7-PLCSIM以及如何解决S7-1200不能仿真弹出中断点.rar (182 K) 下载次数:698
  •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网友C:
    西门子搞的博图V12  V13是要赶走一批人啊
    妈的 安装包就13个G
    一般笔记本卡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