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三菱fx1s电源维修

楼主(2015-08-11):
请问,各位高手有谁知道三菱fx1s电源中电感线圈(扼流线圈)哪里有卖或用啥代替
先谢谢各位

楼主:
楼上的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A:
买一块电源

网友B:
电子市场问问找找

网友C:
修啥修?买一个新的得了!
于英剑

网友D:
找两块旧计算机电源,里面元件较齐全
虚心学习

网友E:
深圳华强北,你要什么都有。。。。

网友F:
自动法控制修理店有买的。最好拿上样品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已找到修好

网友G:
如有时间的话,自制一个就可以

网友H:
把电源板去掉,改成24V直接供IO板就行了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I:
电感的话拿根线短接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