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1):
刚开始使用台达PLC的SFC编程功能,感觉与梯形图编程有很大不同。
1、使用手册上介绍的SFC编程方法,仅限于理论,实际在编程软件中怎样编写,怎样编译,与其他部分梯形图怎样共存等,未有说明,看起来实再有点头晕。。。。
2、自己编写了一段,编译后可在梯形图中查看到相应的步进程序。然后在梯形图中增加了一段,再编译后下载到PLC(使用的仿真器功能),再看梯形图,增加的那段没有了。就是说:使用了SFC后,所有的修改都只能在SFC程序中进行?
3、用仿真功能运行时,SFC中的步状态没有相应显示,其内部梯形图中的元件也无状态显示,实际PLC运行可能也如此吧?这时只能在梯形图中观察吗?

另外参考了其他PLC厂家的编程方法,感觉三菱的SFC可以在编缉时有状态显示,未写内部梯形图的有?号标示,点击步标志,其内部梯形图可在旁边显示,比较方便。其他如上面的功能不知道有没有?

而永宏的PLC,手册上有SFC编写的介绍,但最后说明:请将SFC转换为梯形图!且编程软件上根本就没有SFC选项。就是说,这个SFC图是要画在本子上,再参考这个笔记在电脑上画梯形图么?

都说SFC是梯形图的进阶,感觉了一下,确实看起来思路比较清晰,大型程序使用应该事半功倍。但网上SFC的相关教程确实很难找,各个厂家的SFC自动化程度也不一样。

有没有在SFC编程这方面走在前面的朋友,帮忙普及下这方面的知识?

不胜感激!

网友A:
據我了解,早期的PLC才採用SFC編程吧,怎麼會說SFC是梯形圖的進階勒

而且大型程式應該是事倍功半,你del bug的時候只看SFC,暈都暈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