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 打开异常

楼主(2015-08-12):
朋友帮忙解决啊,不然要重新装系统了

网友A:
重新启动电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启动电脑试试看
不行啊,我都重新安装了很多次了,估计要重新装系统

网友B:
電腦GX2軟體可能必須重灌

网友C:
可能安装环境损坏了。

网友D:
我也碰到过,完全卸载后重新安装一下试试,系统应该不用装

网友E:
系统不支持的,我也遇见过,换成GX-developer就好了

网友F:
卸载,重启,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G:
重新安装系统才可以。其他方法目前没有找到。

网友H:
卸载,再把注册表里跟GX Works2相关的内容删除,重启电脑再安装就行了。

网友I:
到官网下载重装

网友J:
如果可以的话还原一下系统会比较好!

楼主:
试了很多次都不行,清除注册表也不行,我重装系统了

网友J: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中文能正常打开,切换成语言(英语)就出现了桌面堆轧不足的情况,很无语
估计还是系统有问题 没办法解决

网友K:
我刚碰到这问题 ,你误删除了(DNaviZero)文件 ,回收站找找 没了 就只有重装(把之前的文件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刚碰到这问题 ,你误删除了(DNaviZero)文件 ,回收站找找 没了 就只有重装(把之前的文件删了)
我重装了软件也不行呀,我重装系统才可以呢

网友J:
系统那边有问题啊~我也重新安装的系统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L:
这个软件是不是最好用32位系统比较稳定

网友M:
重装软件试试

网友N:
要重装系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