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样控制两轴走半圆?

楼主(2015-08-12):
麻烦各位前辈帮帮忙:从一个点开始,以直径为100mm,绕 X 轴逆时针(或顺时针)
旋转180度。也就是说,用三菱的PLC,怎样控制两个步进电机,走出半圆的轨迹?应该怎样编程?
不胜感激

网友A:
用QD75P2就可以

网友B:
带圆弧插补才能实现

网友C:
2楼说得正确

网友D:
我做过这个项目QD75P2或P4,带圆弧插补都可以,方法:三点控制圆弧,0度起始点X(D0)Y(D2),,90度点X(D4)Y(D6),,180度X(D8)Y(D10)
D4=D12半径,,D6=D12半径,,D8=D12*2直径,,D10=D2(在同一直线上)
真诚感谢!

楼主:
请教一下4楼,能给详细点的指导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