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端口号

楼主(2015-08-12):
三菱触摸屏中以太网端口号什么意思?怎么设定呢?请求大师解答
lishunlong86

网友A:
如果一个系统需要两个以上的触摸屏通过以太网通讯的话,你需要将每个屏的IP地址设置成不一样外,还需要把站号设置成不一样,否则无法通讯上!
下载积分:+1(xuezhonglei)

网友B:
同一个IP地址的PLC可以提供多个服务,这多个服务就通过端口号来区分。
端口号可以手工设定,只要不重复即可。
比如A-PLC端口号2000与B-PLC建立通讯连接,
那么A-PLC端口号2001可与C-PLC建立通讯连接。
下载积分:+1(xuezhongl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