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里还需要装Gx developer吗?

楼主(2015-08-12):
最近公司里的机器要装一些光电保护,用GX WORKS读出了PLC程序(FX系列),因为原来厂家都是些developer写的程序,读出来后用“打开其它格式数据”打开程序,然后会提示各元件的分配可能会被初始化,不过测试了下发现没有问题,想问下大家电脑里还装老款的软件吗?

网友A:
必须的啦 只能重新安装

网友B:
from MEDOC to GX Works3

网友C:
看需要,要的时候才去装,基本很少用旧版的了

QQ:84818626

网友D:
不需要三菱是兼容的

网友E:
嗯,嗯不需要两个版本我都试过没问题的。

网友F:
GX-works 2或GX-works 3兼容Gx developer。在WIN 7以上不需装Gx developer。
于英剑

网友G:
如果是类似A系列那种老款PLC就必须要了,GX WORKS2不兼容。安装包还是留着吧,看需要。

网友H:
不用,兼容

网友I:
不安装有可能发生下面问题,因此无法从GX Works2联动起动,请安装支持联动功能版本(8.95z)以上的GX Developer后,再次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