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3U 有没有指令500MS接通一次内部时钟指令

楼主(2015-08-12):
我现在要实现 500MS接通一次拍照信号, 检测到了 反馈我一个信号就停止运行
我现在用的M8012 是100MS秒的 不知道有没有500MS一次的
谢谢各位

网友A:
把M8012接通五次并计数再去输出应该就可以

网友B:
没有。用计数实现

网友C:
M8013--1s时钟ON/OFF(ON:500msㄛOFF:500ms)
→参考36.2.6节
仔细看手册啊

网友D:
用M8013的下降沿或者上升沿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