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2):
现做项目,资金紧张,求一根二手西门子6ES7972-0CB20-0XA0原装编程电缆,有意转让者QQ联系:790114841  感激不尽

网友A:
经过考验的山寨货要不?250个大洋。
自己改的光耦隔离,S7-200CN PPI,S7-300 MPI,S7-300 DP主站,TP/MP屏MPI/DP,最大1.5M,稳定。跟随我好多年了,大江南北插了无数个PLC!
就是不支持S7-300  DP从站,DP多主站也不行。前段时间休息下来了,需要的出了。
------------------------------------------------------------------------------------------------题外话--------------------------------------------------------------------------------
这个USB-MPI+买来好几年了,当年290大洋,马云家买的。
卖家说,带光耦隔离,什么PPI/MPI/DP多主站都毫无压力,超越西门子原装!
让他发内部图片,他说保密。
看评价,卖得还挺好,都说给S7200/300编程成功!(究竟是托些,还是都上当了呀!)
下单,付款!
买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RI,傻眼了!光耦毛都没有看到!
立即联系卖家,他NND居然还坚持有光耦,还说是他自己设计的。
我RI,百瞎了我电子专业的大学时光,光耦都不认识!
立马发图片给卖家,卖家居然还TM挣眼说瞎话——————就是有光耦。
我让他给指出来,那个是光耦!
他说那个8脚贴片的5176B,就是光耦。
我彻底晕了!那是RS485驱动器,好不好!不是光耦。
我要求退货,赔我的运费!

卖家TMD开始耍无赖,说:你说没有光耦,你得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否则不能说没有光耦!
要退货,可你打开了壳子,还把密封塑料口袋撕掉了,影响二次销售,不能退。

马云家混这么多年,我算是认栽了。
我拿不出专业的检测报告,可如果不打开怎么知道没有光耦呢?打开了又无法退货!
NND,卖家早把套给下好了,就等买家往里钻呢!
我们还拿卖家什么办法都没有,你投诉也没有用,淘宝不会支持你功能性的问题。再说又不是假货,再再说,你撕了口袋、开了壳!
认栽!
差评!

为了安慰自己,想,西门子的卖2000大洋,你290个大洋想干什么?拿BYD的钱,想买ABB。
说白了,290大洋,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自己改了光耦电路。
----------------------------------------------------------------------分割线-----------------------------------------------------------------------------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32268
这是我在数码之家的帖子

这里贴几张图片:
[attachment=138403]
这是目前的样子了,用的一个笔记本电源盒改装的。

[attachment=138404]
由于自己改后增加了一个DC/DC,插USB时有涌流,导致USB报警,所以用一个开关和一个电阻来上电。插USB前搬到“上电”,通过电阻上电,限制涌流。插上后搬到“工作”,短接电阻,就正常使用了。开始觉得也不方便,后来发现真是个好功能,搬到“上电”来后,就从USB脱离了,这样就软关闭了端口,不用拔USB插头哟。

[attachment=138405]
洞洞板就是我自己改装的,光耦隔离。

[attachment=138406]
连接到原来的板子上,白色的是绝缘纸。

[attachment=138407]
把原来的RS485驱动器拿掉,信号线到洞洞板,LED指示也改成圆的了。

[attachment=138408]
DC/DC是从一个工业模块上拆下来的,原来电压是24V/6V(好像是),我给改绕了变压器,成了5V/8V(好像是8V),然后通过LM7805稳压成5V,隔离端就有电源了。DC/DC模块其实也很简单,也可以自己做。芯片全部用DIP直插式代插座,好买元件,也好更换。不过,从来没坏过!

[attachment=138409]
RS485驱动芯片,外加保护,磁环,该有的一个都不能少。这么多年来,带电在工业现场插拔了N+1次了,从未出过问题,靠的就是保护。当然主要是隔离的作用。
特别提醒:作为专业工程师,还是要必须做到,在断电的情况下插拔,否则一个失手,说不定就烧了N个CPU模块,肠子都悔青。

[attachment=138410]
光耦,6N137的高速光耦,10M的速度波形都很爽的,看来是正品。实际最高1.5M的速度,完全无压力。

[attachment=138411]
DC/DC,对焦虚了。
楼主厉害
无独有偶啊

网友B:
一条原装的线只有2400啊

网友C:
二手的也要20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