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2):
请教有没有一个指令是这样的 比如 D5-D4   , D4-D3, D3-D2,D2-D1 这样 批量运算的

网友A:
用for z0 z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or z0 z1

变址?能详细点吗? 我刚才用了BK 指令还可以,你这个怎么用

网友B:
用变址比较方便

网友C:
用内联ST(结构化文本),很简单的,说用变址的发个例子啊看看 学习

网友D:
方法多,刚刚要变址 与 for next的我贴出原始代码
[attachment=138398]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内联ST(结构化文本),很简单的,说用变址的发个例子啊看看 学习

这个内嵌也只是限于Q系列的和L系列吧,小型机是不可以的吧?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应该是用变址。   不然用右移?
菜鸟努力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内嵌也只是限于Q系列的和L系列吧,小型机是不可以的吧?

3U可以啊,其他看手册的

网友F:
我初学,这太复杂啦,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