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程序的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5-08-12):
下图程序中,当Y2接通后,定时器T2计时120后,为什么Y2不断开,定时器不断重复计时,困扰很久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我是在wplsoft中仿真的

网友A:
改一下吧,在T0的前面加一个TI常闭。
于英剑

楼主:
加了以后两个定时器交叉计时,不断重复

网友B:
把T0计时器线圈前加T1常闭触点

网友C:
T0 一直通了

网友D:
当TI累计的12秒,瞬间断开Y2,Y2又瞬间断开TMR T1 K120,使TI常闭又复位,Y2又闭合,TMR T1 K120 动作重复。改进方法在最后这句Y2上并联T1常开自锁一下。最好采用SET 、RST写法,逻辑上比较清晰
下载积分:+1(行在中北) 真诚感谢!

网友E:
台達有時候是詭異了點...不過不是無解...試一下就能解決了

网友F:
T0一直在工作 T0由X2引起,问题出在X2上,查一下X2是什么。

网友G:
仿真?
那就不一定了。

网友H:
同意7楼,或者将T0改成上升沿。

网友I:
晕死,你的程序本来就是让T1不断的重复定时的。定时到达,接通一个周期,复位,再开始定时。
一点也没有错。

网友J:
问题出在X2上,如果X2接通时间大于T0+T1即k60+K120=12秒则出现Y2不会OFF。
保证X2只接通一瞬间(一个脉冲)或使用T0的上升沿做Y2的启动信号。

网友K:
T0没断开呀。要复位T0才行

网友L:
似乎程序上就是在一直计时,ti瞬间导通又关闭了
加油

网友M(2015-12-27):
你需要怎样的动作,问题在X2上。

在东莞市

网友N:
t0 y3 都在工作
改改就好了

网友O:
把LD T0 改成:
LDP T0
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