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2):
和各位讨论一下PLC如何做分期付款程序?以三菱为例。
于英剑

网友A:
你要怎麼付....轉帳?現金?金流?這問題太籠統了

网友B:
       每隔3个月程序发生一个停止运行动作(日期数据)。

网友C:
三菱就不要想了
能破解的 你要分期付款 难了

网友B:
      当年我公司逢元旦放假,放假回来后,整机停止工作,经过本人检查,系制造厂家的内部有日期到程序输出停止动作,改变就OK。

网友D:
当年我公司设备,满三个月,满六个月,满一年,设备生产次品率突增,手动调试设备功能正常,低速生产次品率20%;高速生产次品率50%,支付设备进度款后,厂家提供密码输入后,设备运行正常基本没有次品。
  •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E:
    西门子的PLC很容易做到
    永远年轻

网友F:
    有触摸屏就方便些,可以提前提示,好让用户有缓冲时间。
    没有屏,也可用指示灯跳信号。
    至于说三菱PLC不好做,怕解密。不用担心,能解密程序和能看懂程序不是一回事。
    时间锁是核心,在停电保持区开辟2块密码区,用于保存时间,设置一个初值,把初值与时间组合加密。控制程序搞复杂些,做些无用且算发复杂的伪程序,多做些位和字变量,正常程序、伪程序、加密程序混合编写(自己写时当然是分开的,写好后再故意打乱
    )。
    这样,解密了程序,看不懂没用(想看懂故意乱搞的程序,那难度)!清除了停电缓冲区数据,又无法运行,改又不懂加密算法。
  • 下载积分:+1(段建龙) 你是真的狗

网友G:
    不要以时间为单位,以时间的变化为单位,即使更改时间也是时间变化的一种,只会更靠近交款日。自己理解把

网友H:
    三菱有点难完成你的任务,换品牌吧,具体实现不难,如果需要,可以传个OMRON的时间锁看看
  • 下载积分:+1(段建龙) 给你搞个三菱的动态加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