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6EXL-C 可以接PNP的传感器吗

楼主(2015-08-12):
FX2N-16EXL-C 可以接PNP的传感器吗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貌似不可以,日系产品输入只能是PNP吧,要不加个转换。

网友B:
試試不就知道了

楼主:
怕模块烧毁啊

网友C:
用西门子吧

网友D:
建议你打三菱公司的免费电话问:4008213030

网友E:
可以接PNP也可以接NPN.关键是输入点的COM是接24V还是0V.
于英剑

网友F:
你测量下公共点和输入点有没有24V电压,没有的话说明是双极性的,那么既可以接PNP也可以接NPN,只要电源极性接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