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FX2N-48MR-001怎么连接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楼主(2015-08-13):
FX2N-48MR-001怎么连接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求各位师傅师兄回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在扩展槽中添加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B:
FX2N-48MR-001 的右边有个小盖子,打开来。有个插口,从这里可以连接FX2N-2AD FX2N-4AD等模块

网友C:
加模拟量模块就可以,FX2N-4AD/DA四通道的

网友D:
用TO FROM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