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5-08-13):
程序下载不了,显示连接有问题本地地址是2,远程地址也是2,不知道怎么修改设置,望高人指点。

网友A:
你吧本地地址是默认的,远程地址为PLC的地址,需要你在系统块里设置,我通讯时0,远程为2,还有你需要选择合适的通讯串口和波特率,设置完后再通讯面板里的 网络参数 里有没有你设置的东西,然后通讯.还有,你需要确认你的通讯线是否是好的。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