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机器人项目想请问下各位工控高手

楼主(2015-08-13):
有个机器人项目想请问下各位工控高手
一、可不可以直接用外接 触摸屏 通讯 ABB机器人,用我的触摸屏发信号给ABB机器人,使机器人调用已保存的不同路径程序。这样使得我可以更换不同的产品生产
二、如果上面的方法难以实现,我就需要使用PLC与ABB机器人连接I/O信号,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要使用欧规I/O,也就是PNP的形式,这样西门子的PLC应该就可以直接和机器人的I/O板连接了吧?然后在外接触摸屏控制PLC与ABB交流。

网友A:
一、可以吧,不過要研究研究 ,我沒搞過
二、 實際操作試試不就好了

网友B:
都可以,一般看到的都是第二种,类似涂装车间不同车型,机器人就用不同的轨迹喷涂。

网友C:
人机可以的用宏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机可以的用宏指令
你好,是什么触摸屏,宏怎么个用法?

网友D:
不可以HMI直接与机器人链接。因为机器人的运行程序一般靠上位机提供。
于英剑

网友E:
理论上通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结合实际情况,自己弄个PLC直接用I/O信号连接最简单了,当然,如果要加视觉什么的,做位置补尝那就得通信了,用EtherNet/IP组网,可以一个PLC控制一条产线上的MOTOman
好好赚钱

网友F:
看协议,通讯是可以有你要的效果的,

网友G:
ABB机械人有数字量和模拟量I/O板。不管 欧规日规PLC都可以相互接线,看怎样选型。另外用三菱的话,机器人也有CC-LINK板。你的问题主要还是怎样编机械人程序和调用的问题,主要在机械人软件方便。

网友H:
机器人可以用 profibus 通讯 程序调用可以用一个程序编号 编号可以直接在HMI修改 然后机器人用卸载 加载指令调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