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3):
在画面11中,我想加一个按钮,按下按钮,弹出一个小窗口,小窗口上面有两个按钮,一个确定,一个取消。不管按下确定还是取消,小窗口在复位!而且确定按钮式和plc链接的,用M20.
目前我做的可以弹出小窗口,可是没法让小窗口复位!求教大神!!小弟刚接触,不胜感激!

网友A:
按下按钮 ,弹出窗口,此时M20置位,为ON,触屏用直接窗口原件,M20触发

按下确定或取消,M20复位,窗口隐藏
感谢!
  • 下载积分:+1(chengjintang) 感谢解答!

网友B:
    使M2O复位就可以了。
    于英剑

网友C:
    这个简单。
    [attachment=138452]
    感谢大神,就被这个卡住了,你这取消做的牛逼!
    附件: 1.rar (260 K) 下载次数: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