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4):
有3台电动机需要轮流单独运行,目的是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及故障维护备用,保障设备运行的连续性。
要求:
1、自动停止,由温控仪控制,小于8小时。
2、人为或故障重启由三菱PLC自动切换至运行时间最短的备用电动机。
3、每台电动机连续运行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由三菱PLC自动切换至运行时间最短的其他备用电动机。

怎样确定运行时间最短的其他备用电动机?

网友A:
这个程序不是很难,很多恒压供水程序经过改动就能实现部分功能的,增加部分程序就可以完成其他部分。

楼主:
谢谢楼上提点

网友B:
三台电机应设定为两主一备。
于英剑

网友C:
简单得要死!
每台电机做一个停电保持的时间累加不就行了吗?
刚刚得到题目,我也觉得挺简单,关键是怎么比较并找出最小值(3台还好,多台功率调节n备呢?),用功能指令要进去做好还真不容易。

网友D:
呵呵,嗯,对的了

网友E:
电机运行时用TRD读取是时钟时间,电机停止时再读取一次,然后用TSUB指令就能得出运行时间
感谢您的发言和帮助
  • 下载积分:+1(luyue)

网友F:
    好像有个先进先出的指令
    热心助人!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简单得要死!
    每台电机做一个停电保持的时间累加不就行了吗?

    设电机M1运行时间累计数地址为D1,M2为D2,,,,,,Mn为Dn。D为32位,这样以1s的累计分辨率可以累计136年,不用考虑溢出。其实按每分钟累计一次就可以了。
    每s对应运行的电机累加1,要求出D1----Dn中的最小值很简单呀,有些PLC本身就有求队列最小值得指令,即使没有最小值指令,用2个数值比较指令从D1扫描到Dn就求出来了。这是最简单的算法了,这是最基本的算法哟。
  • 下载积分:+5(luyue) 十分感谢您的具体指导, ..
  •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楼主:
    进来的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G:
    程子华的三菱变频器视频最后那部讲恒压供水时,情况与你这类似,有兴趣找找看,用SFC编程就可以,用1分计时器驱动计数器K480,然后跳转下一个或上一个顺序流,具体情况看自己设置了
    真诚感谢!非常具体
  • 下载积分:+1(luyue)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