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调节电磁阀的 模拟量信号4到20MA -10V 到10V

楼主(2015-08-14):
要对一个电磁阀的模拟量信号4到10MA -10V到10V 进行手动调节问下电位器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在这里不能直接电位器。它的上位机一般是PLC或驱动器的输出。
于英剑

网友B:
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

网友C:
原料:7812稳压管一个,4K左右电位器一个,DC24V中继一个
7812把Dc24V稳压成12V,12V接电位器,电位器输出接中继触点,中继输出接给定,依靠中继进行正负转换,电位器调电压

网友D:
你这是比例放大器,和比例电磁阀配套使用,比例放大器应该分手动/自动,以前修过,有点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