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模拟不了,重新装了一次也不行

楼主(2015-08-14):
报警如图片所示
已经重装了一次
还是老样子

网友A:
我的可以。。win764位的、、、、、、

楼主:
之前一直可以用
但最近与PLC连了几次后就离线模拟不了

网友B:
我昨晚刚装的 也是这样 咋办啊 前辈 给看看啊 小弟先谢了

网友C:
图片提示的是在线监控不能连接PLC,和你说的仿真没任何关系.

网友D:
关掉plc连接,可能电脑以为还是上次连接plc模式

网友E:
重装一次试试

网友F:
重装系统才可以

网友G:
这不是模拟,工具里有个模拟/停止选项

网友G:
连接不上plc可能是通信线接触不良

网友H:
估计是你软件安装的时候驱动没装好,我以前就是直接重装系统

网友I:
同样的问题,运行cmd命令,输入 netsh winsock reset后重启,就可以,但前提是一定要在administrator用户下操作才可以。然后根本原因可以看这里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13255-keyword-GX%7CWorks.html
下载积分:+2(4758866) 热心助人!

网友J:
系统问题,要重装操作系统,遇到过

网友K: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L:
WIN+R出现运行窗口,输入cmd回车,出现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窗口,继续,键入netsh winsock reset回车,重启电脑!(更改网络优先权)

网友M:
系统问题,需要重新安装系统才行

网友N(2016-01-21):
确实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O(2016-06-08):
一般是由于卸载重装造成的问题。系统重装,后就不会出现该问题。所以一般装下就不要卸载。

网友P:
貌似重装系统

网友Q(2021-10-10):
读取模式,写入模式切换下,也可以处理。

网友R:
如果你的电脑没有安装太多的软件,直接重装系统,解决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