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制接近开关控制

楼主(2015-08-14):
二线制接近开关,plc拉电流和灌电流分别怎么接,信号又是怎么控制
加油

网友A:
红线接X口,蓝线接0V,输入端COM口接24V,百度图片很多的,控制就跟普通开关基本一样
就是说红线接在输入口x上既当电源又是信号线?电流是拉电流

网友B:
二线式接近开关使用最方便,和普通开关方法一样。需注意一点,电压必须与PLC一直。
于英剑

网友C:
那要看感应器是npn的还是pnp的,npn的s/s接24伏,感应器一端接输入x一端接0伏

网友D:
这个需要分输入是NPN型(漏型),还是PNP型(源型)
NPN型(漏型)一般正接X输入点,负接公共0V(COM)
PNP型(源型)一般负接X输入点,正接公共24V
下载积分:+1(曹石松) 真诚感谢!不知道理解对 ..

网友E:
4楼说的对

网友F:
4楼说的经典
mythic

网友G:
……二线制开关,应该是简单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