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4):
图中是一个手动正转程序, X012手动按钮 接通之后,定位指令开始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M8348是不是断开的,脉冲输出完毕之后,M8348复位成常闭?还有就是不明白M8348的作用。

网友A:
引用楼主zoro332@163于2015-08-14 11:54发表的 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
图中是一个手动正转程序, X012手动按钮 接通之后,定位指令开始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M8348是不是断开的,脉冲输出完毕之后,M8348复位成常闭?还有就是不明白M8348的作用。

定位指令执行中:M8348  ON
定位指令没有执行中: M8348为OFF。

作用就是你可以知道目前定位指令正在执行还是没有执行。

网友B:
也可以这么理解,只要定位指令在执行,你按动X12手动就无法启动。在这里起到保护作用。以上请参考。

网友C:
楼主这段程序实现的是手动点动功能,按下即运行,释放即停止,因此不存在保护作用,M101关联的程序多余,M100的自保电路也多余,M8348多余。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