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4):
现象:现做个一个软件实现和FX-PLC通讯。画面功能和触摸屏差不多,按钮,读写数据都好用。但是有个毛病,我想实时读PLC 的D中数据,可是我一点画面按钮后,读D中的数据就不动了。请问怎么解决。不论我按什么键,它都一直读D中的数据,不停。

网友A:
是VB写的软件和PLC通讯吗

网友A:
你把VB程序发出来

楼主:
Private Sub Timer3_Timer()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Dim outstring As String
      Dim instring As String
      Dim d As Long
      Dim e As String
      Dim f As String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outstring = Chr(&H2) + "0" + "119002" + Chr(&H3) + "60"  '读D200数据
      MSComm1.Output = outstring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8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MSComm1.InputLen = 0
      instring = MSComm1.Input
      e = instring
      f = Mid(instring, 2, 4)
      d = CLng("&H" & f)
      Text5.Text = (d And &HFF00) \ &H100 + (d And &HFF) * &H100
      End If
      If Text5.Text = "1" Then
      Label2.Caption = "非常停止中"
      End If
      If Text5.Text = "2" Then
      Label2.Caption = "暂停中"
      End If
End Sub

网友A: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8
是 MSComm1.InBufferCount =8条件不成立
数据没读进来

楼主:
读出来了 ,只要不点画面其他键,数据一直变化和PLC中D200同步,我联机试了。但一点别的键就停止了。主要是怎么叫他不停!!

网友A:
加一句
Timer3_Timer=FALSE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楼主:
还是那样子哦,你那里人?

网友A:
苏州你呢

网友A:
吧MSComm1.InputLen = 0
去掉

楼主:
弄好几天了 。要做个项目,实时监测PLC数据。还要存档到EXCEL表格 。

楼主:
MSComm1.InputLen = 0
这句写不写都一样  0是缺省值

网友A:
你后台监控一下MSComm1.InBufferCount =8有没有等于8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ivate Sub Timer3_Timer()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Dim outstring As String
      Dim instring As String
      Dim d As Long

楼主,三菱有官方出的MX Component通讯控件,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而且很稳定

网友C:
高手高手高高手

楼主:
怎么没人帮助下啊 ?谢谢了 高手在哪里。怎么实现不间断读取PLC中D的数值

网友D:
应该是通讯的问题。本来是实现了不间断读取PLC中D的数值,此时在不停的通讯。而你去按其它的按键时,此时按键又要产生通讯,和前面的通讯冲突了。因此在按其它按键时,应该暂停读取PLC中D的数值,当按键通讯完毕之后,再重启读取PLC中D的数值。
  •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楼主:
    多谢楼上回复,但按完了就不读D值了
    mythic

网友E:
    做个循环,不停读写,操作按钮或修改数据仅更改内存值,无需暂停通讯,处理返回数据用个单独的定时器,如果显示控件跟输入控件用的是同一个的话,记得得到焦点时终止定时器,操作完毕恢复定时器
  •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F:
    你这个应该是读取D200的通讯,和你点按钮与PLC的通讯同时通讯了,你应该写个锁,就像多线程访问内存时候的锁一样,当我A线程在访问内存的时候,别的只能等待,A线程释放资源后别的线程才可访问
  •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G:
    把读数据那段写在时钟里面,循环执行,也许可以!

网友H:
    你数据量不大的时候就全部整合到一个命令里去,读的时候不写,谢的时候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