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怎么在屏上直接给PLC设置时间呢

楼主(2015-08-14):
wincc flexible 2008怎么在屏上直接给PLC设置时间呢,PLC时间是BCD码的

网友A:
直接在屏上添加个日期和时间域,然后把模式选成输入输出。

网友B:
鄙人也不懂哦,求知识

网友C:
PLC上设置时间?我知道屏上可以设置时间,做法就是一楼所说

网友D:
屏上也有时间功能,PLC也有时间指令二可选一的

楼主:
PLC里用的是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