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4):
CP1H的0#与1#脉冲口对应伺服电机的X轴与Y轴,控制模式都为位置控制,动作方式为 X轴在设定的起点与终点之间,按照设定的往复次数与往复速度进行往复运动,Y轴从设定的起点运动到设定的终点,问题来了 :怎么样根据前面的设定参数计算出Y轴的速度,结果要求是Y轴按照计算出的速度运行到设定的Y轴终点时,X轴也刚好往复运行到X轴设定的起点或终点,同时X轴的往复次数还要刚好等于设定的往复次数

楼主:
这是我根据这要求做的一个功能块,但是计算出来的速度总是不准

网友A:
运动方式不清楚,请讲的具体点,我是做往复机的。

楼主:
方式主要就是两条轴 一条X轴 一条Y轴 X轴往复运动 有参数起点、终点、速度、往复次数。Y轴的参数就只有起点、终点,启动后,X轴用设置的起点、终点、往复次数和速度自动运行,Y轴从起点运动到终点,在Y轴到达终点的同时X轴也刚好用它设置的速度跑完它的往复次数,走出来的形状就是W形,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根据X轴的起点、终点、速度和往复次数计算出Y轴的速度

网友B(2015-09-26):
引用 楼主:
方式主要就是两条轴 一条X轴 一条Y轴 X轴往复运动 有参数起点、终点、速度、往复次数。Y轴的参数就只有起点、终点,启动后,X轴用设置的起点、终点、往复次数和速度自动运行,Y轴从起点运动到终点,在Y轴到达终点的同时X轴也刚好用它设置的速度跑完它的往复次数,走出来的形状就是W形,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根据X轴的起点、终点、速度和往复次数计算出Y轴的速度

做好了没,啊,问个进度啊,你的X轴位置控制有加减速度不?不用带加减速度的位置控制看看呢。要不Y轴叶用和X轴一样的几段走,不要一次走完

网友A:
X往复Y 不停走就是W型

网友C(2016-04-01):
X轴:路程/速度=Y轴:路程/速度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和2楼的回复让俺长见识了

网友E(2016-07-05):
Y的时间=(X的行程*2*往返次数)/ 速度;这个时间不是很准,因为X轴每次返回都有加减速时间的,你最好用高速计时器,记录常用的X轴的行程数据。然后在算Y轴的参数 ,试试看行不行,
永无止境 !@#$%^&*

网友E:
如果知道加工后的轨迹,还是用插补吧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