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4):
一个圆盘,四个工位,1工位手动放产品,2、3工位测量产品,4工位输出产品。现在要求2、3工位测量同时Pass,产品才能Pass,问题是1#产品在工位2测量结果出来后,下一次产品2#又进来2工位测量,此时1#产品在3工位测量,要等到3工位测量结束综合1#产品在2工位测量结果才能输出,关键是如何区分2工位测量出来的1#产品和2#产品的输出信号呢!!!想到头痛,无果。请大家帮忙,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区分信号,谢谢
这个测量是单片机来完成的,2、3工位同时给信号,测量完成后信号返回给PLC两个信号

网友A:
1#产品在工位2测量Pass的记忆进入工位3测量,不Pass的进入工位3不测量,记忆先进先出,2、3工位测量同时Pass的在工位3打上合格标记。
不好意思忘了说明,测量是单片机同时检测2、3工位的,测量结果返回两个信号给PLC,PLC汇总结果输出

网友B:
四个工位,
1工位感測 X1
2、3工位 OK   X2 X3 = ON
Z0---可當計算產量

   X1
---|^|----------------------[INCP Z0]

   X2
---|^|----------------------[INCP D0Z0]

     X3
---|^|----------------------[INCP D0Z0]

   X4
---||-----[= D0Z0 K2]---------(M4)         M4=ON=>0K      M4=OFF=>NG
这样不能避开工位2两次测量信号啊,工位2第二次测量结果和工位3测量结果同时出来的

网友C:
用两个左移或右移指令配合使用,1工位占用M1 M2 M3 , 2工位占用M5 M6 M7 ,当工件在2号位置检测到产品时,M1 ON,M2OFF M3OFF, M5OFF M6 OFF M7 OFF,当产品继续旋转至3号位置,M1ON (假设员工一直在放产品,若这是员工没放产品M1 OFF)M2 ON M3 OFF M5 ON M6 OFF M7 OFF,这时,M2和M5是记忆产品1的状态,M1记忆产品2的状态,因此当M2 M5同时接通时即符合要求,当再转动一个工位时,产品1的状态转移至M3和M6。我这样解释不知楼主能否明白?
M2 M5检测有无怎么判断产品Pass还是Fail呢
  •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2(文1234) 真诚感谢!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楼主应该知道左移指令吧,比如说M2,M1,M0状态为0,0,1,执行完左移指令后就变为0,1,0,理解了左移指令应该不难理解3楼的意思了。
    不过我觉得应该执行2次移位,因为最终要在4工位输出,所以判断合格与否最好还是在工件移动到4工位时。也就是说最终判断合格与否是看M3,M6是否都为ON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左移或右移指令配合使用,1工位占用M1 M2 M3 , 2工位占用M5 M6 M7 ,当工件在2号位置检测到产品时,M1 ON,M2OFF M3OFF, M5OFF M6 OFF M7 OFF,当产品继续旋转至3号位置,M1ON (假设员工一直在放产品,若这是员工没放产品M1 OFF)M2 ON M3 OFF M5 ON M6 OFF M7 OFF,这时,M2和M5是记忆产品1的状态,M1记忆产品2的状态,因此当M2 M5同时接通时即符合要求,当再转动一个工位时,产品1的状态转移至M3和M6。我这样解释不知楼主能否明白?
    谢谢,我按这个思路再试下。感觉是可行的

网友E:
    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我告诉你下思路吧,非常容易

    2号工位检测产品如果是良品   SET 一个信号  比如M0

    3号工位检测产品如果是良品  SET 一个信号  比如 M10

    转盘转动时,同时脉冲移位信号 M0和M10

    在4号位置判断M2和M11的状态位,两个都有时就是良品

    另外,如果你想做的完美点,那就是在3号工位前面加上M1的常开作为条件,即如果2号工位检测NG时,产品到达3号工位无需测量,即可。

    请叫我雷锋,谢谢!
  • 下载积分:+1(文1234) 热心助人!

网友C:
    楼主说的单片机下传给PLC的信号是开关量信号么还是数字量信号?如果是开关量信号那不就是同一个意思?楼主转换下概念即可,pass=on 检测有产品=on,fail=off 没检测到产品=off,如果是通讯下传的数字量信号也简单,比如1是pass 0是off,pass导通一个辅助继电器,fail不导通不就一样了么?
    嗯,谢谢。这个是开关量,移位指令是知道,只是之前没用过,先谢谢啦,理一下感觉是可行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不过我更加青睐2楼的程序,虽然2楼的程序有点小bug ,

网友G:
    2楼的程序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四个工位,工位感測 X1 X2 X3 X4

    2、3工位 OK   X12 X13= ON
    Z0---可當計算產量

       X1
    ---| |-------------------------------[INCP Z0]

       X2       X12
    ---| |-------|^|---------------------[INCP D0Z0]
              |---------------------------[INCP Z1]

         X3             X13
    ---| |-------|-------|^|---------------[INCP D0Z1]
                   |-------------------------[INCP Z2]

       X4
    ---| |----|--[= D0Z2 K2]--------------(M4)         M4=ON=>0K
               |      M4
              |------|/|-------------------------(M5)         M5=ON=>NG
    x3处是不是应该先加Z2,然后X13再incp D0Z2啊,不然第一次X3不接通,D1取不到K2吧,原谅我这新手看不懂。。
  • 下载积分:+2(文1234) 非常感谢,学习了,以前 ..
  •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H:
    [attachment=138546]
  • 下载积分:+5(358273433) 经典

网友H:
    不管多少个工位测试,只需要一条移位指令就可以搞定。

网友I:
2工位占用D0 D1, 3工位占用D2 D3, 4工位占用D4 D5; 2工位检测合格D0置1,否则D0置零;3工位检测合格D3置1,否则D3置零;每次检测完毕后工件旋转移位,移位的同时寄存器移位:D3——〉D5,D2-〉D4,D0-D2,D1-D3,0-D0,0-D1;4工位所用的D4 D5就可以判断产品质量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