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IST指令控步进电机

楼主(2015-08-14):
在IST里用什么指令控步进电机好,我用的PLSY老是工作不了多久就回不到原点,搞了半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ZRN,但要注意很多M设置好

网友B:
你的问题没有说明白了,是回原点不可以了还是动作了不久原点位置就偏移了,
如果是不回原点,请检查一上回原点程序,
如果是动作了不久原点位置就偏移了,那有以下问题:
1、脉冲丢失,原因:因为线路的干扰造成;
2、步进电机失步:原因:速度过快,负载过大,驱动电压不足。
3、位置过冲:没有加减速度,高速停止时,惯性过大,位置过冲。
4、机械部分联接间隙。

楼主:
谢谢楼上的,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