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可以接收台达伺服驱动器Z 相开集极信号吗

楼主(2015-08-15):
如题!请问Z 相集电极信号可以直接和PLC 输入端联接吗!主要是想把此信号做为原点回归确认!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请大师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可能每次会有几十到100左右的原点偏差,但不会累计

网友A:
此信号为窄脉冲信号,请使用高速处理或中断

楼主:
多谢朋友的指点,谢谢!请问一下回原点最好的方式是怎样设计的,不要有偏差。

网友B:
信捷有回原点语句的,照着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