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电气安全工作规程的问题

楼主(2015-08-15):
各位大师们好:请问一下在作业中,工作票制度中,工作票签发人,工作票负责人,工作票许可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工作性质,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其工作内容又是怎样的,还请了解的师傅们指教,

网友A:
一张工作票中,三者不得互相兼任,工作票由负责人填写,也可由签发人填写

网友A:
签发人:工作必要性和安全性。工作票上所填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所派工作负责人和人员是否适当和充足
下载积分:+5(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谢谢你,

网友A:
工作负责人:正确安全的组织工作。负责检查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符合现场实际条件必要时予以补充。对工作人员交代安全措施和技术措施并确认都知晓。严格执行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监督成员遵规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成员精神状态是否良好,变动是否合适。

网友A:
许可人:负责审查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符合现场条件。负责检查检修设备是否突然来电的危险。现场的安全措施是否完善,必要时补充。对工作票所列内容即使有很小疑问,也应向签发人询问清楚,必要时应要求做详细补充。

网友A:
工作票一式两份,工作负责人一份,另一份工作许可人收执按值移交。第一二中工作票只能延期一次,带电工作票不能延期

网友B:
楼上高手

楼主:
工作票签发人,工作票负责人,工作票许可人,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区分呢?比如谁的级别高些,发现问题应找谁?

网友A:
在我们开关站,签发人是技术员工程师,许可人是运行值班班长,工作负责人是检修班长或老师傅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

网友C:
电工培训时讲过,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在手册上可以查到,挺严格的。
于英剑

网友D:
我们变电站 的程序是:
1运行人员发现设备隐患,报告检修负责人
2检修负责人查看现场,填写工作票
3工作票交变电站站长审查签发
4工作票再交运行负责人审查,若有疑问要交总工更改并报告站长。
5运行人员落实安全措施后,运行负责人签字许可工作票一份留在,一份交检修负责人。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

楼主:
没有在变电站工作过,所以不是很了解,维修电工一般在工厂里修设备,变电站的工作接触少,谢谢师傅们指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