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实时曲线
lizhihua

楼主(2015-08-15):
请教各位大师,我公司现在有一台空气压力检测设备,现在需要的是在触摸屏上面用曲线显示空气压力值的高低,压力的高低经压力传感器传送给PLC,触摸屏上面的曲线同压力传感器的变化而变化,请教各位大师怎么做

网友A:
模拟量模块+PID控制

网友B:
A/D模块输入。威纶通的手册看看,还有你用的plc手册模拟量模块部分

网友C:
用历史趋势图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触摸屏实时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