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STC单片机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5-08-15):
STC烧写软件的问题;前两天还可以的,以前也有时会写不进去,但把掉数据线重新插上就可以了,但是这次我怎么试都不行,波特率 ,单片机型号什么的都是上回用过的没改,点击下载一直显示正在检测试目标单片机,然后开发板上还在执行上回的程序,我换了烧写软件版本了都不行,各位大神求教

网友A:
我每次都是接上晶振,232,然后点下载,再给电就下载了,一般没问题。我有几次电源接反,cpu烫手,及时换回来都还是好的。
STC单片机烧写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