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plc,加路由器,怎么实现无线下载,监控

楼主(2015-08-15):
1.在线等,设备齐全
2.路由器联网了,电脑自动获取IP,地址为192.168.0.102,plc设置地址为192.168.0.133,
3.不会设置路由器指定IP上网,MAC地址过滤为,192.168.0.100到192.168.0.199
每次在线刷新,可访问设备,PN/IE,接口下只有PLCSIM,怎么回事
专心搞钱

网友A(2015-09-15):
只要你的PC和PLC在同一个IP地址段即可,这跟能否上网没有关系!

网友B:
PLC要插在LAN口,把你的电脑连接到无线路由器,PC/PG接口类型选PN/IE,PC/PG接口选你的无线网卡,在下拉里面有其他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