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5-08-15):
请教一个问题,用一根240平方的铝芯线,和用2根120平方的铝芯线并用,哪个的载流要大些。

网友A:
肯定是2根120并用好些

网友B:
理论上240的负荷量是384, 120的负荷量是192再乘以2积还是384.这要你自己去测试.才能明确.

网友C:
如果纯粹是理论研究,可以好好讨论讨论,

网友D:
粗线分细,减小了趋肤效应,但是载流量要考虑导线并列系数
实际中,可以认为一样,但是载流量大于80%可以考虑使用两根120代替一根240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E:
毫无疑问,2根120(mm2)载流量大一些。120的线载流量大约220A 240的大约是350A 但是,在压线时就麻烦一些了。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F:
两根的好些

网友G:
分流可以減低高電流時的集膚效應相加後的安培容量會比較大,但並接時不同線線長 壓接差異可能會造成線間內電流

网友H:
实心线内部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I:
电线有趋肤效应,建议2根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