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5):
各位老师好!
我是刚学习PLC,现在在做一个示例,遇到些问题,所以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有没有办法,要求功能如下:
元件: FX3SA PLC一台 14点晶体管输出的、步进电机一套、 限位开关一只(做归零用的) 电机转动有机械死限位,不考虑丢步和堵转现象。

功能:要求X0的上升沿来的时候 电机正传,X0下降沿来的时候 电机反转,(这部分实现没有问题)

问题是  当电机反转的时候 突然来一个X0的上升沿、这个时候要求电机由反转改成正传,正传的脉冲数要和刚才电机反转到正传时的脉冲数相同,也就是说
刚才电机反转了多少脉冲  然后就按多少脉冲返回。

不知道我的描述各位老师看了会不会头疼。

网友A:
这样要求控制,元器件不够或者修改元器件品类型号

网友B:
既然电机都有上下死限位,为什么还要按反转的脉冲正传返回呢?直接正传回来到死限位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电机动作都是数脉冲的,机械死限位是为了防止意外的,其实我是想再加一个限位开关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电机突然停止时震动很大,和机械死限位没有区别,
我是想用加减速脉冲指令来做,这样停止时就可以减速了,减少震动。

网友C:
用绝对定位指令嘛。又带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