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森兰通讯

楼主(2015-08-15):
台达PLC与森兰变频器通讯,为什么无法控制启/停?频率可以设定和读取

楼主:
位地址就这两张图片,帮忙分析一下。拜托了

楼主:
哪些需要置1?

网友A:
应该看一下运行方式相关的参数,选择用通讯启停
森兰通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