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MR-J2S-B伺服驱动器SON信号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08-16):
三菱MR-J2S-B伺服驱动器SON信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用QD75M系列控制伺服驱动器通过SSCNET直接和驱动器的CN1A端相连,那么驱动器的SON信号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说可以通过程序控制,但究竟怎么控制SON信号?????求大神指教!!!!!!!!!!!!!!!!!!
求知

网友A:
PLC直接输出ON信号

网友B:
通过QD75的Y0-Y1来控制!QD75M是通讯型!

网友C:
(转载自互联网)伺服电机的“使能信号”就是SON信号,他是电机运行的一个条件。
如果直接接0V也是可以的,就是伺服一通电SON信号就导通,电机就处于使能状态;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外部信号控制该信号。
伺服报警信号不接到PLC的话,伺服有故障的时候伺服本身会报警,处于报警状态,不接到PLC就是PLC不知道伺服报警了,还会继续发指令,不过因为这个时候伺服处于报警状态,不会工作。直到报警解除。
建议:最好是把伺服报警信号引到PLC,伺服报警PLC就停止发送伺服指令,这样比较好。
下载积分:+1(bqq311601) 真诚感谢!

网友D:
使能信号一般要么用PLC的输出点接,要么直接设参数上电自动使能。